PLC简易设定及显示

楼主(2003-08-29):
现有一PLC控制系统,需设定一些简单的参数如:温度、湿度等,并显示它们,还需显示时钟及侄倒计时功能。 请教各位高手经济实用的方法,或贵方有无相应产品。 谢谢!

网友A(2001-01-21):
你需选购带有内部时钟的PLC。

网友A(2001-03-09):
可用光洋的CL-02DS中文显示设定单元实现。在上位机用配套软件编辑好需显示的条文及对应PLC的寄存器即可。价格1500。00

网友B:
如PLC是三菱FX系列,本人有现成的数字显示设定单元,可根据需要重新编程,价格每台388元。

网友A:
LG PLC可以驱动LED显示。 或LG 触摸屏

网友C:
三菱的FX1N或FX1S加FX-5DM或FX10DM即可。

网友D(2001-04-14):
用PLC的电位器可实现温度设置.用三个输出口可实现显示.

网友E:
欧姆龙CPM2A+TS001+MPT001 需低价请与我联系,用二手机。 电话:13906578390 传真:0576-6477585 E-mail:notezym@fm365.com

网友F: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最便宜的方法是使用一只计数器,带不带预置数功能都可以. 贵一点的方法用MPT.

网友G:
我是不是晚了点! 温度设定当然可以用温控器加感温元件(热电偶,热电阻) 计数可以用计数器,可正计或倒计数。 而且温控器和计数器的驱动能力都很强! 当然用PLC更好了,只是贵了点,那要看BOSS的意见了! 不好意思,用PLC实现温控,我是不清楚。可否赐教!

楼主:
能否FAX或E-MAIL资料给我,谢谢! 顺便把此产品具体要求告诉您:: 1、可与三菱系列PLC通信; 2、多台间要相互连网(RS485网),每台PLC带一台设定显示器,整个网络再用工控机监控; 3、设定显示器上显示的温度、湿度、计时参数要求在八米之外能看清楚; 4、可自由选择显示部份与PLC内部的某一地址对应; 5、经济、价廉。

楼主:
能否FAX或E-MAIL资料给我,谢谢! 顺便把此产品具体要求告诉您:: 1、可与三菱系列PLC通信; 2、多台间要相互连网(RS485网),每台PLC带一台设定显示器,整个网络再用工控机监控; 3、设定显示器上显示的温度、湿度、计时参数要求在八米之外能看清楚; 4、可自由选择显示部份与PLC内部的某一地址对应; 4、经济、价廉。

网友H(2001-05-18):
不知你所用的PLC是什么型号及厂家?我做过AB公司的SLC500系列的产品,用于美国瓦厂养护窑系统的温湿度自动控制,在计算机上用InTouch 7.1做的操作界面。与你的问题非常相似,如需帮助请联系。 czyuli@pub.cz.jsinfo.net

网友I(2001-07-07):
请方源先生简略地谈一谈你的思路,相信388元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价位。

网友B:
PT701:我是用单片机制做,通过RS422与FX系列PLC通讯。 因为我知道FX PLC上位通讯格式。 具体可点击:http://fylab.126.com

网友A(2003-07-08):
y4551你这个价位很合我意。 可否具体点:型号、配件、资料、交易方式、联系方法?

网友J:
到到珊星电脑有限公司看看: http://www.sanxingcomputer.com/ 人家是做压铸机电控的,什么温控、定时开关机,设定-显示-控制都有,在广东挺流行的。 最简单的当然是定时器和温控器,然而它在多路控制使用时,面板真的不雅呵,用显示屏的多页功能实时调用设定和显示不好吗? 我不是它的推销员,但我做过全自动热室合金压铸机,以前用的那些拨码开关之类都被它那个东东"集成"进去了。

网友K:
到http;//www.jtplc.com PLC周边智能产品网看看吧,也许你的要求它都能实现!

网友L:
这很简单,稍微作一下程序就行了,不需要买什么东西,后者用vb作一下也行

网友A(2003-08-26):
北京中通自动化公司为GE(美国通用电器)中国授权分销商,和GE有长达8年的直接通畅合作,被授权在中国全面销售GE的各系列PLC产品,并有石化、冶金、电力、水处理等各行业的参与设计和现场经验,如果您有需要,请联系:010-63955416 010-63954214(F) 13321127081 陈恒(行业销售经理)

网友M:
用我的台湾产四行文本显示器DP210吧,非常性价比很不错哦!适合大多PLC。

网友N:
假如你的系统需要显示或修改PLC内的少量数据?你会使用触摸屏吗?这时候是最为两难的了,不用,数据无法读取,用,触摸屏又太贵。现在好了,我们的数码人机可以解决你的心痛了,对于少量数据的读写,采用数码人机。比如模拟量数据的显示、定时器时间的修改,计数器的数据显示等。数码人机可自动循环显示多达32个数据,并可以定义各数据的小数点位置。可定义写入数据的地址范围,可读取VW0--VW2046范围内的数据。关键一点,价格低廉,还不到最便宜人机界面的零头。操作简便,不需对PLC进行特别的编程,只要将要显示的数据顺序排列好就行。使用一条通讯电缆插入PLC通讯口就可以了,不必外接电源。外型为96X48,盘装式。   目前数码人机支持S7-200PLC 联系:zcauto@21cn.com

网友O(2006-05-12):
普通PLC再配个带可以显示日期时间的界面就好了啊,干嘛讲得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