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3-08-29):
请大家讨论一下,用变频器使用在频繁正反启动的情况下,应怎么样 处理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既让变频器的使用寿命达到最长,又让运 性能到达最快速的效果。 我准备用刹车电阻先降制动的电流快速释放,然后设定很短的加速时间。 请问这样使用应注意些什么问题? 请各位大虾,激烈讨论。谢谢各位同盟了!!

网友A(2003-07-11):
如果这样 你的变频器要比电机的功率大很多 我的经验:是电机功率的`1。8倍

楼主:
请问 yaolq: 你做过同样的工程改造吗? 请你将你的经验,效果详细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B(2003-08-28):
您好:我是上海星正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我公司是松下电工NAIS变频器、PLC、KT温控仪、以及SUNX传感器的代理商,需我公司产品可致电我公司或致E-MAIL。 电话:021-56633164*806 传真:021-56633164*801 E-MAIL:huangchao@vip.sina.com 联系人:钟庆巍

网友C:
Longchear: VVVF电梯的控制你知道吗?若知道,你就明白了。可行,变频器和制动单元的选型的大。

网友B:
电梯上的吗?我推荐英国CT的UNIDRIVE这一系列的变频器。1.他的控制精度高2.使用寿命长。世界上用在电梯上最好的就是CT。有兴趣的话,请与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联系。021-62141466工程部801

网友B:
变频器及制动单元及电阻功率至少是实际需要的1。5倍

网友D(2012-09-14):
深圳市递恩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递恩变频,缔造精品!

DNV510高性能矢量变频器

电流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

高效率驱动感应电机IM和同步电机PM

实现高精度,高力矩等高性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