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通讯问题

楼主(2003-08-29):
请问各位大虾:小弟我用siemens s7315-2dp的几个cpu连成profibus网络,其中一个为主站,另外的都是从站,并在站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利用sfc14 and sfc15。我在实验过程中得到这样的现象: 1)当这些从站中只要有一个没有启动,主站cpu的sf指示灯就会闪烁,但启动后就好了。不明原因?请教!! 2)按现场总线原理而言,我在网络中增加或减少一个站点,对网络通讯而言不应该造成网络通讯失败。当我把一个运行中的从站去掉后,网络通讯失败,master cpu的sf指示灯闪烁。 请教各位大虾给各答复。

网友A:
SF一般表示梯形图程序执行错误,你使用SFC14,15读写数据,如果其中一个站丢了,当然SF会出错。

网友B(2004-06-06):
理论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主战与从站之间采用令牌环访问。

网友A:
主站与主站之间才是令牌环,主站与从站之间是POLL轮询

网友C:
其实很简单的原理。如果是自己编程序,就很容易解决。可惜,......

网友D(2006-07-25):
dp从站调式疑问:
        用PLC(cpu3125-2dp)和自己设计的dp从站(spc3)组成DP网。调试时,用STEP7 的在线模块诊断信息:"inserted and configured modules type are not the same"。
       但是spc3能收到主站的set_prm 和check_cfg telegram 并作出响应。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指导。

网友E:
你要你的程序里加入OB80、OB82、OB122(不需要写具体内容)。如果不添加这三个组织块,如果有一个站出错,主站就有可能停止。

网友F:
是加ob85
ob86
ob35
ob100
这样的话,plc会把 报警返馈给 系统,而不直接停机

网友G:
同时楼上观点

网友F:
通讯失败,你会看到sf灯不停地闪,因为plc在扫描时没有找到相应的地址,你这时可以在硬件组态中删除没有接在dp电缆的站,然后将plc打在stop位上,将硬件组态重新下载,下载好,你要把block块和souce源代码都再重下一次,这样重启plc就可不会报sf,如果组态中的如变频器没有得电,这时会报busf,重启变频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F:
回复yxc2004:你把组态中产品和型号与实际产品的型号不符啊!更换一下对应的实际型号就会有此问题

网友H:
我邮箱lsldy28@163.com
联系我发给你个例子

网友F:
在这里我想纠正下楼上远方的错误,在主站和主站之间不是采用令牌传送,采用工业以太网,也就是MPI,而主站和从站之间采用主从原则,用profibus通讯,而profibus通讯其实就是一个令牌环网,令牌传送一个主要特点是,只有主站才拥有令牌权限,传送时,先进 行呼叫,同时靠信息帧头来进行呼叫,得到回应后将令牌交给下一个从站,从而将帧中的数据单元进行传输,但在主站与主站之间为什么不能采用令牌传送呢(也就是用profibus),因为令牌只有一个从属权限,主站和主站之间有最少两个有权限来控制令牌,所以就会产生信号不知所从,所以只有采用mpi,但能不能用令牌传送呢,就必须将主从原则修改到地址中去,一般不采用,因为不稳定

网友:
老博,以太网是采用冲突方式
profibus 主主之间采用令牌传送,dp主从采用主轮询从方式
另建议楼主调用0b82,0b86,0b122

网友F:
哦,我理解错了,该死,以为他说提pc主工控机和plc 主站之间的通讯,所以我说是用以太网

网友I:
一个站掉了后SF灯闪是正常的,如果你把OB82/86/122也下载到CPU里后,CPU就不会当机了.

网友J:
这中情况加OB35,OB100有任何的用处吗?????????????

网友F:
应该没有用的,你最好在硬件组态中将掉了的站删了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或者接好这个站,而且逻辑地址要设对应

网友F:
加ob35,ob85也要加上,ob35在处理循环诊断时没有多大作用,ob85加上去也只能让plc报警不停机,但是我试过,并没有太大作用,要是错误大了,还是停机的!

网友F:
ob100可以不加的,它没有多大作用

网友K(2006-08-24):
有从站没有找到

网友I(2006-10-05):
SF灯点亮,只是提示你有通讯故障,而且只影响有故障的通讯.对于其余正常的子站并没有影响.所以网络通讯并没有失败,失败的只是有故障的那个站点!!!
"2)按现场总线原理而言,我在网络中增加或减少一个站点,对网络通讯而言不应该造成网络通讯失败。当我把一个运行中的从站去掉后,网络通讯失败,master cpu的sf指示灯闪烁。"认识是有误的.

网友L:
SF灯亮:数据遗失或配置不正常;与DP主机不数据交换.
检查配置数据,评估诊断缓冲器的诊断中断或输入.

网友M(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