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问题

楼主(2003-08-29):
我是CAN初学者,想请教高手们几个问题。 1.在CAN总线上如果有N个节点,那么怎样确定它们各自的节点号?节点号是如何设置的?可 以通过上位机来设置吗? 2.CAN的最大节点数,在一个网段内理论值为110个。但是很多文章里都说,实际值仅为大约40 个。40这个数字有可靠的依据吗?如果按理论值使用110个,对CAN总线会有什么影响? 3.CAN的通信速率随距离远近而不同,那么,如果通信距离事先无法确定,通信速率会 随距离远近而自动变化吗?即:若两个CAN节点间为40米,则可达1Mbps;若距离变为 1300米,则通信速率自动变为50kbps。是这样的吗? 4.若选用SJA1000控制器,需要用什么开发工具?硬件的,软件的。 多谢高手们解答!

网友A:
你可能没有注意看协议! 1,2:CAN自已不定义节点地址,你可以利用11位或29位的标识域来自己设定多少位表示地址,如你使用6位表示地址,则可以接64个节点,如多使用一位能表示的节点数就翻倍,但你要考虑到如果节点数太多对网络通讯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3:CAN各节点的地址和波特率都要试先指定好,不可能像你说的自动变化! 4:SJA1000只是一个控制器,你需要使用所选择的CPU的开发平台来开发。 如果可以看看:http://xfspace.y365.com/can/can_ov_ci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