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应答的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03-08-29):
假设总线上有ABC三个节点,各自都是严格屏蔽ID接收的 如果A发给C一个MSG,但C不在线或其他原因没有接收到MSG 那B可不可能没它什么事它也回一个应答?造成A错觉发送成功了? 我原先理解是只有该收到的节点才能应答,可是昨天实验了一下 发现当只有我和另一个跟我所发MSG的ID没关系的节点在线的情况下? 我还是检测成我发送是成功的,那不是就没办法检测MSG是否正确地 发给了该收到的节点了吗? 这个应答应该是物理层做的事情吧

网友A(2011-07-30):
你说的对,但CAN还有接下来的防错机制来发现这个错误。。。

网友B:
路过看下,问题很有挑战性,CRC校验应该可以解决吧

网友C(2011-09-02):
CAN需要自己来判断网络是否正常,也就是说自己来做心跳来判断节点是否在线

网友D:
可以从应用层考虑解决

网友E(2017-08-19):
学习学习,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F(2018-04-09):
积分不够,品论来凑,想学洗一下

网友G(2019-05-2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

网友H:
    发现这个问题没有人正确回答,是不是太简单了?但初学者可能多少都会有这个疑惑,现在我来试着回答一下,看看对不对,对着您点赞,不对请斧正。

   首先,在链路层,CAN指令发送不是针对总线上某个设备的(针对某设备是应用层解决的问题),而是针对整个网络的,网络上只要有一个设备接收不成功,就会在应答位上显现出来,将此次的发送否决掉,于是连带整个网络的设备都会否决该帧指令,此时发端可以重发,直到某次被全部设备正确接收,也就是说发端的正确发送是针对整个网络的正确发送,每一个设备都必须正确接收了。

   因此当你发出的指令成功后,说明当前所以在线设备都收到了正确的指令,包括你想传递的那个设备在内。

    当发出的指令失败,对所有在线设备都是失败的,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因为至少有一个在线设备通过应答位实行了“一票否决权”。

    这就是CAN总线可靠传输的机理。

网友I(2019-08-09):
不是很懂,来看看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