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几个工控数据采集术语。

楼主(2003-08-29):
想请教高手几个有关数据采集的术语,请各位老师给以指点。 通道 写通讯卡缓冲区 读通讯卡缓冲区 清除标志 状态检查 读网络时间 重写网络时间

网友A:
缓冲区是指 FIFO, 数据的收送会先存放在这. 因为软件的运行有时会有 delay, 或有时软件的处理速度跟不上硬件. 有此 FIFO, 可使软件有较充足的时间作处理. 清除标志, 状态检查, 读网络时间, 重写网络时间...看起来不像是专用的术语, 而像是厂家对某些东西的定义. 查查 user manual 吧!

网友B:
通道,说白了就是信号的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