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200相连

楼主(2003-08-29):
想把200的数据传入300的CPU中,不知各位高人有何高见。不胜感激~~~

网友A:
200加em227模块,与300用mpi连,在300中用指令读和写.

网友B:
将300设为主站,200设为从站,然后分别设定PLC Address就可以了。

网友C:
用MPI方式就不需要EM277模块了。

网友D:
完全同意slm、wjingr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