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PLC之间的程序传送问题

楼主(2003-08-29):
本人是从事机械设计工作的,对自动化方面比较感兴趣,尤其是PLC控制,现有一简单问题想请教各位:以前本人都是先在PC上应用GX-DEVELOPER V7.0软件将程序编好,然后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指令程序,再通过FX-20P(掌上型输写器)一步一步将程序输写到PLC中。现在本人买了一根专用的PLC电缆线(SC-11),想直接通过PC将编好的程序输入到PLC(FX2N系列)中,不知道在GX-DEVELOPER V7.0软件上要作哪些具体的设置修改,另外除了PLC电缆线还需不需要其它东西,望知情者能给予详细的答复,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选好COM口

楼主:
nhsenna: 选COM口具体怎么操行,能否详细点。

楼主:
能不能先告诉我COM在哪里设置?

网友A:
1.创建一个工程 2.选择PLC类型 3.在任务行选程序写入 4.在传输设置第一行的图样双击,然后选COM口1.2.3.4.5

楼主:
谢谢你 nhsenna!         选好COM口就可以传程序到PLC了吗?

网友A:
有问题联络QQ83344975.EIMLL:NHSENNA@YAHOO.COM.CN交流无限

网友B:
选好COM口并保证本COM口没有其它的驱动程序(如扫描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