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源干扰问题

楼主(2003-08-29):
我的控制设备RTU/PLC的do输出接交流220V接触器,返回一个DI信号给RTU/PLC,还有一个手动可以控制接触器启停,问题是手动频繁时RTU、PLC会死机。 请问该如何解决????? 急??谢谢各位帮忙!

楼主(2003-05-29):
可能为通接地问题

网友A:
用双交线 屏蔽 接地 光电隔离 变压器隔离 有啥工夫用啥工夫,抗干扰太复杂了。我也为此烦恼呢。有啥心得交流交流。

网友B:
DI是5V吗?做光隔可解决

网友C(2003-08-29):
深有同感觉,抗干扰确实头疼,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经济实惠的!!

网友D:
在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上并上一个0.2u/1600V的电容器会好多了。

网友E(2005-11-24):
地要按规定作好.

网友F:
PLC会死机?
如果已到PLC会死机的情况,可能就要从PLC自身查一查原因了。 不过这是个陈年旧帖。

网友G:
是手动启动时,电涌引起电网干扰所引起。
1:加抗干扰或浪涌抑制器装置。
2:检查接地状况
3:屏蔽情况检查

网友H:
那要看是哪方面的干扰,是静电放电,还是辐射或传导,可以通过接地,屏蔽,或是用滤波器来解决!

网友I:
经过磁环吧!效果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