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FR-A540变频器如何设置PID参数

楼主(2003-08-29):
请教:我用三菱FR-A540变频器与温度变送器输出4-20mA电流接三菱FR-A540变频器内部PID控制电机转速,水温高于设定值时电机转速上升,反之下降。请问如何设置PID参数,和接线方法。温度变送器输出4-20mA电流正极与变频器5端要不要接24V电源。谢谢!

网友A(2008-10-11):
如何设置三菱FR-A540变频器参数

网友B:
楼上真厉害,啥年月的帖子你都能翻出来。

网友C:
发帖时间:2003-8-29 18:43:00!!!!!!!!!!!!!!!!!!!!!!!!!!!!!!!!!!!!!!!!!!!!!!111

网友D:
晕,什么年月的古董啊,真是的。

怎么连参数都不会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