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TD温控表检测及维修

楼主(2003-08-29):
请教各位大虾: 我公司的温控表总爱坏,我想知道怎样对XMTD数显调节仪的好坏进行检测?一般什么地方最容易坏?怎样对其维修?如有电路说明能给我发一份么? 谢谢、thanks

网友A:
我也总是遇到种情况。我们公司是虹润的仪表,如果有资料也给小弟发一份,先谢过! butterfly0308@21cn.com

网友B:
还有(syc)CH402 (RKC)CH402温控表我厂的总坏,请教各位大虾检测及维修方法。

网友C:
好吧! 把详细你的资料写给 mcu_51@163.net 软硬件,我都可以认真地给你讲一次!大家交个朋友!

网友D(2005-08-28):
此类仪表容易仿制,成本低 利润大,个人公司星罗棋布,失控造成的不给电路图,本是普及的知识搞的很神秘-----定货时作为一个附加条件,个别公司的销售人员还是可以单独解决的

网友E:
温控表的质量确实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问题,国产仪表由于杂牌众多经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问题。在国产品牌里,厦门宇电的产品质量应该是国产最好的,也是许多客户公认的,所以要是想买性价比比较高的,质量又好的,宇电是不错的选择,我们公司就全部采用宇电的表,质量真的很好,故有次推荐!

网友F(2009-08-12):
你好,请教TDMA温控仪显示不准怎么解决,怎么确定是温控仪的问题还是传感器的问题。ihexinbin@163,com谢谢

网友G(2010-09-13):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CH402和CMTD7572显示温度不准,怎样调啊,请大家教一下928211134@qq.com

网友H(2013-01-09):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CH6和CMTD7572显示温度不准,怎样调啊,请大家教一下comuxo@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