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icon PLC

楼主(2003-08-29):
各位大侠: 请教一个问题: 现在准备用Quantum PLC来做一个无线通讯的项目,CPU为11302,通过CPU的MB+口连接一个无线Modem,和另一台同样配置的PLC通讯,互相交换数据,这样做的可行性,如可行,请给我一个建议,多谢!

楼主(2003-07-22):
CPU11302支持IEC编程吗?怎样做?

网友A:
可以,你要用MB1口。使用XMIT功能。 你若坚持用MB+,那你需要MB+到MB网桥BM85。 CPU11302支持IEC方式。

楼主:
plc1234,谢谢你! 还有问题请教:我现在用CPU11302,IEC无法使用,download后出现not equal,而用LL984则没问题,是何原因?我用Concept V2.2 XL EN

网友B:
zzzhhh 原因是你的CPU里面安装的是984的操作系统而不是IEC的操作系统。 你可以到www.modicon.com去搜索firmware在结果中再搜索Quantum,就可以找到最新的操作系统了。 要注意,Concept2.2和2.5的操作系统是不一样的。 找到后用Concept下的ExecLoader下载到PLC中去。 plc1234,我早就注意到你很厉害,今天一看你的邮箱,才知道你是谁了。哈哈!!!

网友C:
zzzzz 根本不用刀网站上查找,只要在变成软件中查找到相应的concept/bat/.bin,然后用execloader(concept2.5),以前的版本可能是loader,按提示把相应的文件下载完即可。CPU11302不支持iec编程,后边有后缀的支持,别让人糊弄了。

楼主:
wb210,plc1234,猪猪DDT,多谢指点。 既然CPU11302不支持IEC编程,那我如何在LL984下用XMIT,好象是要用Loadable,我在手册上只看到在Modsoft下loading nsup.exe和xmit.exe,如何在concept2.2下用,我是第一次用modicon,以前一直用GE-FANUC的,请你们说得详细点,在此先表示感谢。好象要用XMIT Loadable Function Block Disk(Part Number 309 COM 455 0x),如你们有,可否Email给我。 wj2000.com@163.com

网友D:
11302和11302S并不是硬件区别。在编程前,选择CPU为11302S 然后用execloader找到 QIECv220.BIN(在concept2.2中)下载到PLC即可支持IEC。

网友E:
CONCEPT的手册中有一个表,写明了/BAT/中各文件所支持的项目,并且说明了如何下传EXEC,2.2和2.5都有,仔细看书就行。

网友A:
用丁香花开的办法吧。 若你喜欢984LL,你确实需要309COM4550x LOABLE 。 这是MODICON在卖的软件,让你的头买。 在CONCEPT CONFIGRATOR 里也有LOADBLE功能,他的作用和MODSOFT一样的。 若你涉及到编程XMIT请写信到我的邮箱。

网友A:
猪猪DDT:你的信箱怎么退信。昨天和今天。

网友B:
PLC1234: 我注册的早,自从263信箱开始收费起,就不能用了。你有事可以发到maildeng@21cn.com

网友F(2003-08-27):
各位高手: 我是一位新手,我如何获得FIX 7.0关于MODICON TSX MICRO系列PLC的I/O驱动程序。要付钱吗。 小弟这里谢谢了。

网友A:
使用MB1 DRIVER,当然你的MICRO 要配置成MODBUS,通讯电缆要特殊做,或买。别的DRIVER 像UNITEWAY 或MB+ 或MBE要花钱了。

网友G(2008-06-16):
各位高手:我是一位新手,我如何获得FIX 7.0关于MODICON TSX MICRO系列PLC的I/O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