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_25DU用了一小时后黑屏

楼主(2003-08-30):
求助: FX_25DU每次开电后一小时变黑屏.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可能內部IC故障或您有設定螢幕關閉功能...

楼主:
FX_25DU开电后几十分钟到一小时变黑屏。有时会自动从黑屏变回有显示。量电源为24V。没有設定螢幕關閉功能。怀疑已坏。因为以前用过 FX_30DU三十多个,其中9个坏了,屏幕上有几道横线闪烁。不知各位同行有没有这样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