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Fisher智能阀门定位器故障

楼主(2003-08-30):
大家好: 我近日在调试FISHER-DVC5000系列定位器时,定位器在初始化过程中就一直有震荡现象,勉强自动校验行程(Auto Calib Travel)完成,可是定位器还是不断的震荡。后来用稳定/优化(Stabilize/optimize)消弱响应,还是没效果! 首先要排除设置诀窍(Setup Wizard)里面的问题,那里面的设置不会有错误! 后来发现放大器排气异常,怀疑是物理损坏,是不是放大器膜片坏了! 希望有高手给于指点!!谢谢! 浪崖

网友A:
俺只搞过国产的,进口的还没有时间搞,应该是放大器窜气了

网友B(2006-06-19):
没有实际看到,但从你说的看,应该不是,可能是放大器没有调好。一般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问题。不敢肯定。

网友C:
查查气源。

网友B:
有可能是设置的灵敏度过高,或反馈有问题。只能估计

网友D:
把放大器拆下来,吹一下,有可能是气路脏了,在不行看看是不是relay有问题,如果你有备件的话,最好把放大器和relay都单独换一个好的试一下。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这么搞定的,一般是气路有脏东西被部分堵住了。

网友E(2006-12-22):
我刚刚用修了一台FISHER VDC6000调门,原来是调门关到50。出现震荡,用HEAT从新设置了响应时间,故障排除

网友F:
跟工艺情况也有关系,首先要排除工艺原因,前后压差大不行,就是设置响应时间,

网友G:
换个新的流量放大器就可以了,他不灵你设参数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