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40M是三菱什么系列的PLC,哪里有其资料?

楼主(2003-08-30):
如题。

楼主(2003-05-13):
我的是继电器输出的,CPU-E的LED亮为红色,是否此CPU坏了?

网友A(2003-08-27):
CPU-E的LED亮为红色,不一定是cpu坏,有可能是内部程序出错,

网友B:
CPU-E的LED亮为红色,闪烁则说明程序有问题(如电池没电后程序丢失),如果一直亮则有问题了!

网友A:
如果红灯在闪烁,表明程序混乱,有可能是电池失电引起,不过一般电池报警等也会亮,可以用编程器把程序清零,方法是:STEP 0 STEP 999 DEL。

网友C:
如果是CPU 坏了,我可以给你一个FI-30M的替代,我有两个F1-30M,就是没有接口连接线和软件,若大哥能帮我搞定,另外一个就送给你了,请大虾们帮帮我,求你们了.小生就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