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缆标称截面

楼主(2003-08-30):
请教高手:如何根据负载功率和电压来选动力电缆的标称截面?

网友A:
如果做标准设计,你需要买一本标准图籍(如建筑电气标准图集), 如果功率较小并且敷设在一起的电缆较少,铜芯电缆可按每平方8A考虑。铝芯按6A考虑。

网友B(2004-07-31):
参阅《GB50217-1994》

网友B(2004-09-26):
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Code for design of cables of electric work(节选)已贴在本网《RS485论坛》“工业自动化系列综合电缆解决方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