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评说软起动器

楼主(2003-08-30):
哪位大侠用软起动器的品牌用得多,有这方面的丰富经验,能评说一下当今国内国外 软起动器的品牌中性能好的有哪些,性价比好的有哪些,最好是详细评说(如在启动方式上,控制过程上,功能上等)。

网友A(2003-05-31):
和平电气:www.hapn.com 看了相信你会满意

楼主:
作为应用最广泛的鼠笼型异步电动机,它采用降压起动的条件:一是电动机起动时,机械不能承受全压起动的冲击转矩;二是电动机起动时,其端电压不能满足规范要求;三是电动机起动时,影响其他负荷的正常运行。 对于降压起动目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降压起动,一种是软起动。他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Y-Δ” 起动器和自藕降压起动器,二是磁控式软启动器,三是目前最先进最流行的电子软启动器。电子软启动器一般都是采用16位单片机进行智能化控制,他既能保证电动机在负载要求的起动特性下平滑起动,又能降低对电网的冲击,同时,还能实现直接计算机通讯控制,为自动化智能控制打下良好的基础。 它们的造价比较是:“Y-Δ”起动器须六根出线而且故障率太高,维修费也高已不常采用,自藕方式每个千瓦80元左右,磁控的每千瓦150元左右,自藕和磁控的体积较大且故障率较高,维修费较高,电子软启动器每个千瓦在100元到200元之间,一般情况下,一台开关柜能放多台电子软启动器,节省工程造价,且故障率较低,维修费也低。所以,电子软启动器应是我们首选的目标。 通过以上所述,毋庸置疑地在工程设计和工程改造中,要想改善工艺提高自动化水平,降低成本提高企业效益,对电动机的起动就必须首先采用先进的起动设备——电子软启动器。 在应用电子软启动器时应考虑哪些问题呢?做为软启动器首先要看它的起动性能和停车性能,目前的软启动器有以下五种起动方式:1、 1、限流起动。顾名思义是限制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它主要是用在轻载起动的负载降低起动压降,在起动时难以知道起动压降,不能充分利用压降空间,损失起动力矩,对电动机不利。 2、斜坡电压起动。顾名思义是电压由小到大斜坡线性上升,它是将传统的降压起动从有级变成了无级,主要用在重载起动,它的缺点是初始转矩小,转矩特性抛物线型上升对拖动系统不利,且起动时间长有损于电机。 3、转矩控制起动。用在重载起动,它是将电动机的起动转矩由小到大线性上升,它的优点是起动平滑,柔性好,对拖动系统有更好的保护,它的目的是保护拖动系统,延长拖动系统的使用寿命。同时降低电机起动时对电网的冲击,是最优的重载起动方式,它的缺点是起动时间较长。 4、转矩加突跳控制起动。与转矩控制起动相仿也是用在重载起动,不同的是在起动的瞬间用突跳转矩克服电机静转矩,然后转矩平滑上升,缩短起动时间。但是,突跳会给电网发送尖脉冲,干扰其它负荷,应用时要特别注意。 5、电压控制起动。用在轻载起动的场合,在保证起动压降下发挥电动机的最大起动转矩,尽可能的缩短了起动时间,是最优的轻载软起动方式。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最适用最先进的起动方式应是电压控制起动和转矩控制起动及转矩加突跳控制起动。目前的软启动器多是限电流起动和斜波电压起动,它是最原始最低级最简单的方式(如“ABB”软起以及国内的大多厂家),还有的是限流起动和转矩加突跳控制起动。唯有“雷诺尔”的软启动器实现了电压控制和纯转矩控制及转矩加突跳控制起动。“AB”、“施耐德”、“西门子”的是限流起动和转矩加突跳控制起动。 停车方式有三种:一是自由停车,二是软停车,三是制动停车。电子软起动带来最大的停车好处就是软停车和制动停车。软停车消除了由于自由停车带来的拖动系统反惯性冲击。制动停车在一定的场合代替了反接制动停车。 可靠性的选择:可靠性分三个方面,一是产品的短路自保护,二是无故障停机保护,三是产品故障率。前两项可通过产品说明书识别,国内产品除“雷诺尔”的自带短路保护外其它的一般都不自带短路保护,需外加快速熔断器,自动开关不能保护电子软启动器。国外的“ABB”不自带短路保护,需外加快速熔断器。无故障停机保护看它的软起是不是带有绿色单元(KGL),所有的电力电子产品世界难题是无故障停机(干扰停机)现象。目前,市场上流行的电子软起中唯有“雷诺尔”的加装了绿色单元。 智能控制功能的选择:在选择软起要注意它的智能化程度,是否带微机接口,接口是否带有通讯地址和程序,是否能达到通讯控制以及故障自珍诊断功能等。目前发现这些功能完整的只有“雷诺尔”的软起,并且在天津市城市排水微机控制中得到良好应用。其它方面还要考虑是否保护功能完备和冷却方式以及运行方式等,如:过电流保护,过压保护,单项接地保护,上下口断相保护,三相不平衡保护,相位颠倒保护等。冷却方式分机械风冷和自然风冷。柜体是否需加机械通风,元器件的排布等,机械风冷的柜体加机械通风,软起正上方不能放电器元件,机械风冷的还要考虑倾斜度等。自然风冷的无此要求。运行方式分在线型和非在线型,选型时尽量选用非在线型。 目前电子软启动器国内的生产厂家很多,可说五花八门,虽然多数没形成品牌效应,但也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从技术先进性和应用效果以及市场占有率来看,在整个国内市场能形成品牌和有影响力的大约有五家。一是“雷诺尔”,二是“ABB”,三是“施耐德”,四是“AB”,五是“西门子”。到目前功能最多的、最先进的、最适用的、市场站有率最高的是中国的“雷诺尔”。它是我国首先通过中国电工产品认证委员会CCEE安全认证和首家通过ISO9002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的,它的起动方式有四种,一是限流起动,二是电压控制起动,三是转矩控制起动,四是转矩加突跳起动。停车有三种。一是自由停车,二是软停车,三是制动停车。它是目前国内外唯一的一个带绿色单元的软启动器,彻底消除了无故障停机现象。“雷诺尔”、“ABB”均属非在线型,后三种均属在线型。“ABB”的起动方式是限流型和电压斜坡型,后三种是限流型和转矩加突跳型。停车除“ABB”外都有制动停车。价格比较“雷诺尔”的约100~130元/千瓦,后四种约在案180~220元/千瓦。 通过论述,电动机的降压起动方式经过了“Y-Δ” 起动器和自藕降压起动器到磁控式软启动器,目前又发展到电子软启动器。所以在工程应用中,当电动机在直接起动不能满足要求时,首先考虑的是电子软启动器。这是科技发展的历史阶段,是为今后的智能控制系统化打下良好基础的必然阶段。

网友B:
雷诺尔产品真的有这么好吗?

网友C:
读署名“医生”的文章感触颇深,文章作者大概是雷诺尔公司的什么人物吧。 感触颇深之一是作者爱使用“最”字,形容雷诺尔产品用了4个“最”字(即功能最多、最先进、最适用、市场占有最高……)。此时我想到了“文化革命”时期的那个副统帅也不过才用了三个“最”字。 本人是搞技术的,具备“臭老九”的特性,爱“较真”,而且一向是耳听为虚(包括文章、样本说的如何如何),眼见为实。 我想了解的问题是,雷诺尔的哪个产品、什么型号,符合文章所说的四“最”特征。很想见识一下。 符合四“最”特征的产品,带短路自保护,也就是不用自动开关、不用快速熔断器(普通熔断器就更无必要了),可有短路保护功能。所谓短路自保护想必是采用晶闸管的关断来保护了。但我还是不明白,假如电机短路造成晶闸管击穿,又怎么办呢?莫非雷诺尔还有办法?莫非雷诺尔选用的晶闸管是“永不击穿”型?什么型号,我想领教。这是在起动过程中的短路,具了解雷诺尔软起动器是必须旁路运行的,旁路后电机短路又如何保护呢? 在此我倒想建议作者请雷诺尔开个演示会,采用雷诺尔的四“最”产品,不用自动开关,不用熔断器,电网容量足够大,且无专用电感限流,作个软起动短路保护的演示。本人一定参加。 其实,采用大电流关断来保护软起动器是可以的。ABB公司的PSD、PSDH型产品,和平公司的HPR1D(DH)型产品都有大电流断开功能。但样本都注明,这个功能不能代替短路保护,这可能是因为还未找到“永不击穿”、“永不短路”型的晶闸管的原故吧。 文中还提到,雷诺尔实现了电压控制和纯转矩控制加突跳起动,听起来不错。问题是电压控制时能限流吗?纯转矩控制时电流冲击是多大?初始电压可调吗? 文章把“雷诺尔”说成“四最”简直是世界顶峰了,而把ABB公司及国内的大多厂家贬为三个最“低”(即最原始、最低级、最简单),真叫人哭笑不得。试问:和平公司的软起动器可不带旁路长期运行(ABB公司也是在线的),而且有自动节能功能,雷诺尔有吗?和平公司HPR1S产品有内接外接转换功能,可使软起动器拖动电机的功率提高1.732倍,雷诺尔有吗?和平公司软起动器有智能电子过载保护,雷诺尔有吗?和平公司软起动具有内置的一拖五专用程序控制器、一拖二一用一备,备用自投、一拖三二用一备,备用自投的专用程序控制器,雷诺尔有吗? 我不是说和平公司产品最好,但和平公司愿与“雷诺尔”的“四最”产品比试一下。建议作者认为哪些场合,什么样的负载,唯有雷诺尔产品能胜任,而国内哪个品牌均不能胜任,请通知和平公司。和平公司将非常愿意参加。我想作者一定同意,没有别人参加怎能显示出雷诺尔的“四最”特征呢?自封的霸主又如何服众呢? 和平软起动器通过了权威部门的抗干扰试验,和平公司软起动器在 2002年9月通过了国家“CCC”认证。雷诺尔是什么时候通过的,有试验报告和证书吗? 对自封的霸主多有冒犯,见谅见谅。

网友D:
不要太嚣张,妄自菲薄,ABB最新的PST开始上市具备通用总线通讯系统,LCD显示,大功率配备旁路接触器,类懦儿意下如何

网友B:
目前发现--雷诺尔--产品可以用四个字来行容-------四大皆空。

网友E(2003-08-27):
OK!!!OK!!!OK!!!!我也是生产软起动器的(节能型。旁路型)也生产磁通矢量型变频器,咱们多交流交流!!!!!!!!!!!!!

楼主:
我也经常用到软启动器,不知道ABB、施耐德、西门子的公司有没有来,可以请他们发表一下,是驴子是马一看就知道了。嘿嘿!

网友E:
哈哈!!!!!!!都说心里话:你们的模块余量是多少,哪国品牌!!!!!!!!!!!!!!!!!!!!!!!!!!!!!!!!!!!!!!!!交流交流!!!!!!!!!!!!!!!!

楼主:
知道AB的SMC软启动吗?要资料找我吧。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网友F:
据本人所知,雷诺尔的软起真正意思上说只有电流起动一种起动方式.其它纯属虚构.不信的朋友可以拿一台115KW的软起去试试55KW的电机.相信你会得出一个结果.

楼主:
西安西驰公司自己研发生产CMC软起动器经过实践检验性能很好,启动方式多,保护功能齐备。 目前业已开发出汉显液晶显示软起动器CMC-S型。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访问以下WWW.XICHI.COM 或至电:029-4287405

网友G:
此类产品的技术含量不值得大家去大动干戈,不就是启动个电机吗? 如此诋毁对方的产品实在有损于搞技术的人之形象;大家还是去干点该干的罢!(我并非局外人;本公司也是生产软启动)

网友H:
想改造我公司启动柜,看了后又犹豫了,到底那家的好,是不是需要改造,看了以后对软起的稳定性怀疑,看了还是变频器好

网友I(2006-06-02):
我说医生大夫,有谁不知道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特别是浙江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