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3-08-30):
各位帅哥,靓姐,小弟前段时间出差,现在回来拉! 刚回来老总就出难题,他说我用VB做的触摸平界面不好看:( 按键做的太古板(我就用VB里面默认的按键) 所以请问一下高手们,哪里有下载按键图标的网站啊,或者做这种按键图标的软件,谢谢了 小飞侠跪求~~~~~~~

网友A:
各位大哥大姐帮忙拉!!!!!

网友B:
VB还好一点,接钮的背景颜色可以变,我的Delphi却不行,我也在找,找到了告诉我一声

网友C(2004-05-31):
我也在找啊!!

网友D:
不明白楼上的意思?

网友E:
自己做图形按钮呀

网友F:
就是,利用image控件来代替command控件嘛。这么简单的点子都想不到,简直是世风日下。 你要下载的按钮图片也简单,去找个高级的工业触摸屏编辑软件,里面就有图片库。copy过来就是了 另外,你说用VB做触摸屏是指在电脑显示器的表面声波屏吧? 我指的触摸屏是工业用的电阻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