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楼主(2003-08-30):
请问FX2N输入部分是否可以并接另外的电源 谢谢

网友A(2003-07-24):
最好不要接,否则会损坏plc,其实输入端另接电源纯属于多止一举

网友B:
不能接,老的PLC的是源型输入,就要用电源,现在的小型PLC都是漏型的,内部已经提供24V电源啦

网友C: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好奇怪,这个在工控界里叫“脱下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网友D:
没必要并接,但可加一个交直流两用电源板,我们曾作过.

网友E:
外部24V一定要接,因为有时PLC提供的电源功率不够用会另PLC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F(2003-08-30):
一般是给24V传感器供电.大部分情况都是够用的,如果不够请选用弱电流传感器,并且接在尽量接在X0-X7,一般不要并接外部24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