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教Omron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3-08-30):
我在该网站下了组态王6.0并下了Omron PLC的驱动程序(针对组态王6.0),它是一个DLL的文件,所以不能安装,把它放到组态王的目录和SYSTEM目录下,用COM通信时都说找不到驱动程序,哪位高手能帮忙解决?

网友A(2002-02-26):
您好!组态王支持的所有设备的驱动程序在安装时都指定在一个目录下.一般默认安装路径为;"c:\program files\kingview\driver". 您在网站上下载的最新OMRON(for 组态王6.0)驱动程序需要拷贝到组态王的驱动目录下(而不是组态王安装目录下),覆盖原来已经存在的旧驱动即可(因为omron驱动在组态王默认安装时已有,可以不需要安装程序). 注意:把驱动拷贝到别的目录下组态王将不会调用该驱动.

楼主:
谢谢qyh!请问高手们:我的组态王是在你们工控网上下的不是买的,所以使用的刚开始它会说“未找到加密狗,请装好开发狗再。。。”我的kingview目录下没有driver目录,用Sentmed测试时它说“Sentinel System Driver is not Installed..."我点“是”它又装不起来 是否没有装狗组态王里的驱动就不能用呢?那么这个狗怎么买?没有装狗两个小时后还是可以用并没有关掉。

网友B:
你用的是组态王的demo版,每次只能运行两个小时,其他功能通正式版没有什么差别,找不到驱动的原因与软件是demo版还是正式版无关,至于你的KINGVIEW目录下没有driver目录,你可以手动建立一个,然后把驱动烤进去。 Sentinel System Driver是圣天诺加密狗的驱动软件

楼主:
在kingview目录下建driver目录的方法我试了可是还是不管用?

网友C:
点击开始菜单下的运行栏,运行"regsvr32 + .dll的完整路径",即可。

楼主:
谢谢!现在可以用了。

网友D(2003-03-04):
无加密的话,使用是有一定的限制(如报表、DDE、历史记录的显示ETC。)

网友E(2003-08-30):
我用志美电子CB920X称重控制器,通讯时,测试时,变量值和质量X都是0,我发现CB920上相关数值是1200,为什么没故障提示,而且运行时,发现果然没有进行通讯,“没有发现组件接口”,请问具体该如何做,难道仅仅在组太里设几个通讯参数对应仪表就完了吗?CB920X内部跳线一般是RS232的,我也用的是RS232通讯,我想问一下,组太王里的每一个驱动程序都经过测试了的么?为什么没有测试例子?

网友F(2009-03-10):
楼主驱动哪里下载的?不知道有没有CQM1H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