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们,帮个忙!

楼主(2003-08-30):
有哪位大虾能解释一下三菱可编程控制器上的“第三中地“的概念?以及在设计中如何处理?

网友A:
应该是我们所说的三相四线制供电,N线接地,或者说是TT或TN系统.只是注意不要与强电系统共同接地,要么干脆不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