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03-08-30):
怎样通过脚本程序来实现: 比方说点击启动按钮,电机来带动加油罐,是油液上升,此时,我的加油罐设置了 AI,即模拟量输入,其数据源为:fix32.fix.AI.f_cv,AI的I/O地址为RA,这个时候,怎么样通过点击停止按钮,来实现液面静止不动,即通过怎样的脚本程序来实现,望大家相互切磋!谢谢

网友A:
你要是通过板卡来读入数据的,IFIX中有PID功能的。 如果你有下位机(PLC)。那就更简单了。PLC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再看看手册,不要什么问题都问,我感觉你是一窍不通!!!!

网友C:
不要什么问题都问,你是不是搞自动化的???

楼主:
本人是刚摸素阶段,以前不是搞这方面的,看手册也是一头雾水,关键是没有进入这个角色,大致的一些逻辑,比如:一些块的用途,怎么样建立连接还不太懂,请各位大虾原谅,想学,小弟也没有办法,只有硬着头皮问了,谢谢各位帮忙!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以上的问题自己以能通过脚本来解决了,就是自己得摸素!

网友D:
哪个VBA 用的很吊?谁会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