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调试问题 急!

楼主(2003-08-31):
我马上要参加我们厂的交直流电机的传动调试,都是西门子的,6ra70,6se70,请教高手,对传动的调试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怎么才能调试好,调试后的技术考核指标都有哪些啊,谢谢,急 急 急!

网友A:
各种常用参数,网络配置。

楼主:
控制负载机械特性?工艺控制要求是什么?运行控制要求?电机铭牌参数?是否需要与其他设备联动?

楼主:
西门子的参数很多,要看你的工艺要求,而调试的,大概几十个参数吧。 他的参数很烦琐,好好研究吧。如有什么问题请与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联系021-62141466 www.shjccd.com

楼主:
我们新建了条钢板生产线,热轧950,精轧7个电机联动生产运行,冲击式,大转矩负载,需要很高的调速精度和范围及动态响应和过载能力,我想知道的是究竟是电机本身的参数如电阻,电感对运行影响大呢还是pid参数对运行影响大,望有经验者指教,谢谢

楼主:
有两个方面要注意,一是电机,电机的动静态特性,这对高精度要求有点关系,当然这不是你能决定的,所以你只要知道电机的名牌参数,电机电感内阻等可以通过变频器自身检测。 二,对于这种负载变频器的闭环控制的PID参数一定要调好,同时加减速时间,制动参数也要注意

楼主:
那对直流传动呢,具体的调试过程有哪些 听说调试的关键在看铸发脉冲的控制和电流波形,对吗

网友B:
哪位老师有6R70的中文说明书?谢谢 sdslxz@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