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问题:如何将返回的整数值变为小数

楼主(2003-08-31):
我在用组态王和仪表通讯时,返回的值都是实际值乘以100后的整数值.请问如何将这个值变为小数呢?谢谢!

网友A:
教你一个笨方法,实在不行,就设置一个内存实数变量,然后在事件语言中将仪表传过来的实时值(就是你说的乘以100后的整数值)将其除以100在赋值给内存变量,在显示中显示内存变量的值不就是实际值吗

楼主:
非常谢谢!其实是一个好方法!还有一个问题:我怎么在组态王找不到用于输入数据的文本框?

网友A:
“###”你在所需要显示数据的地方输入它,然后进行相关的连接就OK啦,这可是最基本的你都不知道啊

楼主:
就是像VB中的TextBox或Delphi中和TEdit这样的文本框啊,不是弹出式的MessageBox那种

网友A:
控件中不是有关于文本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