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编程

楼主(2003-08-31):
请教:请各位老师帮我检查一下下面的程序是不是有错误 LD OO OR 1000 AND NOT TIM00 AND NOT CNT1001 AND NOT 1004 OUT 1000 TIM 000 #15 LD 1000 LD 1004 CNT 001 6 LD 01 OR 1001 AND NOT 1004 OUT 1001 OUT 1002 LD 02 OUT 1004 END 我用的是OMRON的CPM1A-20CDR-A编程软件是CX-P现在的问题是我把程序写进PLC后,00输入脚闭合后输出10端五反应,望各位指教。

网友A:
cnt1001,cpm1a的cnt号能那么大吗?

楼主:
我更正一下时dnt001

网友B:
是那个输出没反应,我怎么没看明白,输出10端五反应是什么意思?LD 1000 LD 1004 CNT001 #6 这个程序有问题,你到底想用那个是1000还是1004? 看你的第一行程序意思应该是00闭合后在不断开的情况下,输出1000闭合、断开六次后就不再动作了。不知你的控制是不是这个思路?

网友C:
应该有一点五秒的输出才对呀,除非你的02一直ON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