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效率问题

楼主(2003-08-31):
请问富士FRN110P9S-4JE型变频器的效率大概在什么范围之内? 可以达到97%吗?谢谢

楼主:
您好:我是上海星正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我公司是松下电工NAIS变频器、PLC、KT温控仪、以及SUNX传感器的代理商,需我公司产品可致电我公司或致E-MAIL。 电话:021-56633164*806 传真:021-56633164*801 E-MAIL:huangchao@vip.sina.com 联系人:钟庆巍

网友A:
单变频器的效率可能有,但如果连马达一起算有85%就不错了

网友B:
110kW的4极电机的效率大约在90%~92%。

楼主:
单变频器效率可达到95%左右,带上电机后大概在85%-90%左右。

网友C:
P系列,风机水泵型。你所说的效率,不知是指那方面?节能,电机的工作效率。有兴趣的话请与我联系。021-62141466

网友B:
既然来了,就是有兴趣的你直接说就是了。

网友A:
这方面老九你是专家,你认为变频器带上马达后的效率实际上会是多少?效率是不是指有用功与输入功率的比值?我听说直流调速的效率比交流高但理论指也只能达到90%

网友B:
我不是专家,只是爱好者。就我所知,50赫兹时,忽略电机增加的谐波损耗,加不加变频器效率是一样的,但加变频器后,毕竟变频器有一定的损耗,也就是说从工频电源到电机输出功率(轴功率,是电机的有用功)的效率是降低了。若在其他频率工作点,我不知道变频器本身的效率如何变化,电机本身的效率是变低了。至于变频调速是否节能首先要看你的参照量是什么,及满足工艺条件的其它的运行方式是什么?使用变频器是否能在同样的工艺条件下有效的减少整个系统中的无谓的损耗,即减少无用功。比如提水系统的参照系统是管路特性一定而调压调量的水泵系统;恒压供水就没有参照系统,因为其他方式很难实现无塔恒压供水,只能参照恒速变管路特性的非恒压供水。 总之,只要不能有效减少一定工艺条件下的系统无用功,就称不上节能。这在《变频器,节能???》这个议题中,有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