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控制

楼主(2003-08-31):
向各位高人请教一个问题:本人用三菱PLC控制三菱变频器实现电机的正反转以及高中低三速,但除了这几点接线输入外,我不知道还要接哪些点,以实现一些保护功能,如电机的温度控制,过流控制等等,寻求各方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2003-07-25):
还有其它多功能端子可用!!请看参数Pr180-Pr186. 不清楚给电话:020-81566269。

网友B:
广州通达的煞笔最差了,是个大骗子,婊子养的

网友A:
你这小人到大陆不是来做生意的,是专门来捣乱的反动分子!!

网友C:
前面所做工作都可以,其它保护功能变频器本身就有,关于电机定子里是不是有热敏电阻,如果有就可以电机时时保护.如果有还有其它问题联系027-85712619周

网友D(2003-08-28):
您好:我是上海星正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我公司是松下电工NAIS变频器、PLC、KT温控仪、以及SUNX传感器的代理商,需我公司产品可致电我公司或致E-MAIL。 电话:021-56633164*806 传真:021-56633164*801 E-MAIL:huangchao@vip.sina.com 联系人:钟庆巍

网友D:
电机的温度控制要看什么电机,有无内置热敏电阻。过流保护变频器本身就有,请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D:
李工 很简单的 我做过很多 按照说明书做没有问题的 有不着在这里耽误时间 有问题给我电话 13066864184 姚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