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控界的同仁

楼主(2003-08-31):
请教工控界的同仁,本人想实现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实现恒压供水,不采用PLC控制的方式,要求在触摸屏上实现参数给定设置,通过串口与变频器通讯,压力反馈值直接输入变频器,变频器通过给定值进行调节,同时要实现4台泵循环。前提一是在变频器内要进行逻辑控制的编程,其所有参数能传送到触摸屏上,所用的触摸屏、变频器的价格要同其他同类品牌相当,不知那位高手有此能力可指点一二。

网友A:
现在大多数厂家的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都内置了简易的PLC,如深圳英威腾的P9系列。

楼主:
触摸屏能采集到变频器上的压力反馈实时值吗,要知道变频器内置PLC只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控制,对于模拟量的处理就要看触摸屏是否有这个功能了。不知道你看法如何?

楼主:
针对以上要求我给你推荐一种产品,它是触摸屏与单片机、PLC的结合体。屏幕采用TFT真彩。有5。7英寸、10。4英寸等。既有类似PLC的模拟量、数字量输入输出端子,同时还有232 、485接口,可以直接与变频器通讯。也可以在加总线卡后上总线。价格只比一般触摸屏贵一点点。用在恒压供水上是最好了。我的电话:021-54902218-855 13564718284 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李惠锋 上海华章电气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楼主:
to 李惠锋: 请问向触摸屏的PLC编程,具体几个是多少,给个最低价 jfulin@tom.com

楼主:
你给个地址吧,我给你寄资料,我的邮箱:LIHUIFEN2088@SOHU.COM 10.4 TFT大概一万多吧

网友B:
三菱变频器有一个485通信口 没问题的 恒压供水本身变频器就可以实现 触摸屏给他个顺序和监控就可以了 大胆做 没问题

网友C(2006-01-17):
触摸屏能采集到变频器上的压力反馈实时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