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INFI90的通讯问题,高酬!!!!

楼主(2003-08-31):
INTOUCH能与INFI90通讯的,那么组态王呢,有谁知道,应该也可以的。请跟我联系,急!有关于INFI90的驱动吗

网友A:
什么协议的,发给我看看

网友B:
我用志美电子CB920X称重控制器,通讯时,测试时,变量值和质量X都是0,我发现CB920上相关数值是1200,为什么没故障提示,而且运行时,发现果然没有进行通讯,“没有发现组件接口”,请问具体该如何做,难道仅仅在组太里设几个通讯参数对应仪表就完了吗?CB920X内部跳线一般是RS232的,我也用的是RS232通讯,我想问一下,组太王里的每一个驱动程序都经过测试了的么?为什么没有测试例子?

网友A:
组态王的驱动都经过严格测试与用户认可,不过一种设备可能有多个通讯方式,而前面的客户可能只要求做到其中一种,所以会有不匹配的情况。 前面两个帖子的问题我已向公司反映,很快会有人员跟你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