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故障求助!!

楼主(2003-09-01):
安川616G5变频器启动时总是过电流,如何增大启动频率?具体调试什么参数?希望大家给予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A(2003-04-16):
试试不接电机是否这样!!模块是否损坏!!电机负载大吗??也可来电020-81566269

网友B:
你是用户吗?你的变频器主板有问题,找人去修撒,很好修的/。

楼主:
先谢谢大家!由于外出,没有及时看回复。不接电机变频器一切正常,负载是大惯性负载。

网友C:
请问是多大功率 具体是啥负载 029--4273667

楼主:
负载是250P-360A的柱塞泵。变频器是160KW-302A的安川616G5的。以前变频器一切正常,最近才发生过电流现象。无法启动。

网友D:
应该是主板有问题! 如果需要帮忙,可与我联系! hhrhere@163.net

网友E:
可尝试延长加减速时间(C1-01\C1-02),或加装制动电阻

网友A:
不接电机,运行在5HZ,检查输出是否平衡!!

网友F:
若有必要我可上门为你服务但必须在300公里内。三精变频器维修中心。电话:0573-8090063、13905836943。陈先生

网友G:
电机检查过了吗?

网友G:
请问电机是否转动一下?

网友H:
http://www.sanjingdrive.com/

楼主:
大家好!电机不接负载,运行在5HZ时输出平衡。电机稍微转动一下。

网友I:
你可以试着调整其中的E1-08和E1-10,分别减小可先减小后者。

网友I:
我觉得只可能是起动时间太少或是起动时的力矩太小

网友A:
没这么简单!!

网友J(2003-08-27):
驱动电路灭了,换电容。

网友K:
同意楼上的讲法,电容是很容易损坏的部件,我修的安川变频器 70%都是电容损坏引起的

网友L(2005-09-25):
维修驱动板后不用假负载试机也可以的,当板修好后把与驱动块pc929八脚相连的一光耦断开一脚。这时给驱动板通直流电测6路驱动的动态电压,用指针万用表10直流电压档。上三路电压在3V左右抖动,下三路在7-9V之间抖动。如上下三路动态都正常,这时装机上电一切OK!有无锡的朋友吗?如遇问题可与我联系。手机1392119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