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N的方案

楼主(2003-09-01):
我在做并联机器人项目时,一个方案是采用基于CANBUS的分布式控制,其中: 主节点采用研华的PCL-841卡, 从节点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计划采用内带CAN控制器的P80C591微处理器+82C250, 因为需要12路模拟量输出,6路数字量输入,是不是需要配D/A和I/O? 该方案是否可行,及实时性怎么样,请各位高手们指教。 多谢!

网友A:
IO模块当然是需要D/A的! CAN是高速通讯总线,实时性要看你的实际需求,一是数据量大小,数据量小实时性就高,但也不能完全保证满足你的需要。

楼主:
我需要12路模拟量输出,6路数字量输入,是不是只配D/A就可以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