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2.2KW(SPEECON7200G)上机就烧模块

楼主(2003-09-01):
东元2.2KW(SPEECON7200G)上机就烧模块,修好后,上机就烧保险,烧模块,之后就是限流电阻。刚开始可以启动一点(就见电机转了一下,)他们公司的这种变频器烧了好几个了,都是烧模块。请教各位,

网友A:
换模块前先查驱动电路。

网友B:
模块是否维修过!1

网友C:
呵呵,那你不陪定了。东元这么简单的机器都搞不定。以后怎么在维修界混呀??????

网友D:
肯定是买了假模块

网友E:
"变频器维修中心",不管你技术如何,我认为你应该去上一下品德课

楼主:
他们的这种变频器都不知到修过多少回了,到我这里怕是要N回了吧。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要帮他们修的。不过换得模块却是旧的哦, 话说回来,要是我能帮他们修好,且使得住,那不就是我行吗

楼主:
容机,你说可能是假的模块?你有没有好办法来识别真假呀?请教。

网友F:
请看: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网友D:
这方面通达经验丰富,我一般是看耐压,另外看模块有没有撬开的痕迹(一般被人修过的东西都会有尾巴的),再用万用表量量各回路有没有烧坏,触发部分好不好

网友G:
比较有可能的是光耦的问题?因为东元与安川的基本是一样,我修过好多台这样的

网友H(2007-05-23):
东元的我熟   13500094787

网友I:
 哦
 是否怀疑驱动部分的问题呢 ?

网友J:
模块是烧整流还是逆变呢?如果是烧整流那么你要检查一下直流回路或者开关电源有无短路.如果是烧逆变那么你应该检查一下驱动部分.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的话,就要检查一下电机或者外部设备了.个人观点,尽供参考.

网友K(2009-06-25):
引用 网友J:
模块是烧整流还是逆变呢?如果是烧整流那么你要检查一下直流回路或者开关电源有无短路.如果是烧逆变那么你应该检查一下驱动部分.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的话,就要检查一下电机或者外部设备了.个人观点,尽供参考.

网友L:
检查如果电路正常没问题 看看那些点阻!如果实在没问题那这个机子就别修了!修了也化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