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变频器(VF-A3)的使用

楼主(2003-09-01):
大家好:我有一台东芝(VF-A3)变频器没有资料不知如何设置?请大家指导或送给资料、谢谢!

网友A: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有: 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020-81566269

网友A:
远控:参数Cnod=Fond=1 电位器:PP(+10V)、RR(信号输入)、CC。 运行时要短接ST-CC及F(R)-CC。ST是启动,F、R是正、反转!

网友B:
到网上下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