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糖厂在线检测产品

楼主(2003-09-01):
目前设计一糖厂,需要在线检测糖浆的锤度、糖浆过饱和度、石灰乳的波美度等,各位有何推荐,多谢

网友A:
波美度可用在线密度计监测,至于您写的“锤度、糖浆过饱和度”不太明白,因为对这个行业的生产工艺不是很了解,请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B:
测量石灰乳浓度可用双法兰差压变送器, 测量垂度也可以利用该变送器, 国内外大多是采用此法。 你的糖厂是甜菜还是甘蔗?

网友C(2004-05-10):
TO丁宇和闫曼华: 两位大侠,你们好!我对你们的问题都很感兴趣。这个问题好像目前还是个难题,有结果能否告诉我?不胜感激! 07743833426 罗韬

网友D:
求购酒精度在线测试系统,该测试系统是用在醋发酵过程中的。联系电话:13901894686 传真:021-64809558

网友E(2005-06-14):
我也在设计一个糖厂的改造系统,使用甜菜丝制糖.但是原来用的PH值检测传感器很容易结垢(非常快),影响在线检测的可能性,现基本是人工检测。请教怎样选择PH值检测传感器? 另外,温度不稳定影响菜水和菜温,现在原来的PID控制已经基本停止了,都采用人工控制,怎么解决呢?

网友F:
TO:丁宇,糖厂的锤度检测我公司正和相关糖厂客户合作开发。有相关产品和技术信息。 TO:chenping7618: PH值检测传感器又称工业酸度计,我们在糖厂PH检测上有很多产品。对结垢我们有两种解决方法交叉电极清洗方式(两个电极),有自清洗方式,现广泛用在云南,广西甘蔗糖厂。不知道您设计甜菜制糖所用酸度计的使用环境的情况如何?如温度条件等。有兴趣可与我联系,QQ64646190,E-mail: wyz82@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