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各位老大,诚心赐教

楼主(2003-09-01):
各位大虾,我们头要让我用一块isa的D/A板子,利用LabVIEW做出一任意波形发生器来,现在我一点头绪都没有,就知道得利用CIN引入C程序,其他真是一点概念都没有,头催得还挺急,愿各位高手不惜赐教!!!我的邮箱是:hanhua@263.net 兄弟我先谢过了

网友A:
各位大虾:我是个菜鸟,不知道怎样把一个由数组构成的点的曲线,进行积分处理,没有曲线的公式,只有曲线的图形,如何对之积分。请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B:
简单功能的 D/A Card 并不适合在 Windows 环境下用来产生波形. 因为 Windows 是多工系统 and Not Real-Time System, 您的程序在作 DA 控制时, 会有不一定长度的时间差. 以致於产生的波形不精确, 或很难看.

楼主:
感谢楼上的,我这就去装linux

网友C:
一般Linux也不是实时的,核心一样是分时,不是抢占式的。 LabView我不知怎么处理,编程的话, 在win下想做波形类的输出,需要精确一些的定时器, 看你要什么间隔精度,常用的最小1ms,再精确用CPU频率, 我以前开发微秒级脉冲输出源就这么做的,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