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流电源如何负载试验?

楼主(2003-09-01):
我为某公司修了一个直流电源,最大功率是200W,可以输出24V,12V,5V三路直流电源,查出滤波电容漏电阻大,换上电容以后,测输出电压正常,但不知如何带负载试验?匆忙交给该公司后还是不行。请问各位高手:该用什么简便方法代替负载试验?

网友A:
用灯泡啊,带载以后测试电压。

网友B:
带灯泡或直流风扇

网友C:
最简单最方便用个电烙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