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美国AMC直流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3-09-01):
谁用过美国AMC直流伺服驱动器?现有问题请教!在没有差动输入信号的情况下,驱动器上电后带着电机飞转,电机没有问题,怀疑驱动器有问题,怎么回事?愿知情人赐教!

网友A:
极性接反。

网友B:
测速信号反了或为零

楼主:
这些都检查过,原因不在这。还想问一下,直流伺服驱动器接供电电源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需要并联电容,串一个电感吗?有什么作用,如果我们用电池供电,不这样作会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