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2.6和LCM4的通信连接

楼主(2003-09-01):
Ifix没有LCM4的驱动,因此其和OPTO 22设备的连接需要通过OPC或者DDE来进行连接,此文章主要是对OPC连接方法进行说明。 Ifix提供OPC Server和OPC Client组件,两个组件用户可任意安装其中的一个,在Ifix的OPC Server组件中包含了OPC Client。安装完毕后启动ifix然后加载OPC Client接口。 1、Opto22侧配置过程 我们首先进行OptoCtrl的配置,做好工程方案,然后下载到LCM4中。 首先在Opto Server Administrator中配置好方案,然后启动Opto Server, 2、Ifix2.6侧配置过程 在安装完毕Ifix自带的OPC Client后,需要在Ifix中的系统配置项进行OPC接口加载。启动Ifix后进入系统配置窗口,如下:
加载OPC 接口 后,在ifix开发状态下启动OPC Client进行OPC配置。配置画面如下:
点击连接后进入OPC Client 进行数据配置
在OPC Item Settings中的Item项的配置必须按照“控制器[扫描组]:数据类型.变量名”进行添加和修改,在添加和修改工作进行前,必须先取消画面上的Enable选项。 点击确定后,完成了一个Item的配置,然后根据需要可以配置其它所有需要和ifix交换数据的Item项。 完成所有OPC配置后,在Ifix的实时数据库中进行配置,完成Opto22 LCM4到Ifix数据库的整个数据链路配置。 在数据库变量的连接:
IO地址配置的时候注意按照格式:OPC服务器:扫描组:ITEM 然后在上位选择连接变量运行即可。 在整个OPC配置过程中,用户只需要通过鼠标点击就能完成所有的配置工作,能极大的提高配置的效率和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