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2.6和Ultimate IO的通信连接

楼主(2003-09-01):
Ifix没有Ultimate的驱动,因此其和OPTO 22设备的连接需要通过OPC或者DDE来进行连接,此文章主要是对OPC连接方法进行说明。 Ultimate IO系统首先要安装其5.0版本,必须要Ultimate IO和OPCServer两个。否则在Opto Browser Configurator中进行OPC数据源配置时将无法彻底完成 Ifix2.6提供OPC Server和OPC Client组件,两个组件用户可任意安装其中的一个,在Ifix2.6的OPC Server组件中包含了OPC Client。安装完毕后启动ifix然后加载OPC Client接口。 1、 Opto22侧配置过程 我们首先进行ioctrl的配置,做好工程方案,然后下载到Ultimate IO中。 启动OPC Server Browser Configurator,然后选择工程方案,此时会在目录树中显示如下图
然后再页面的右边击右键,可以把变量和CHART、IO状态添加到数据库中,然后点击Server菜单,Update Server with ……..,然后关闭配置界面。 进行完以上配置后, OptoOPCServery已经开始运行。 以上主要是进行了Ultimate IO的配置,配置完成后需要在Ifix2.6软件上作配置。 2、 Ifix2.6侧配置过程 在安装完毕Ifix2.6自带的OPC Client后,需要在Ifix中的系统配置项进行OPC接口加载。启动Ifix2.6后进入系统配置窗口,如下:
加载OPC 接口 后,在ifix开发状态下启动OPC Client进行OPC配置。配置画面如下:
点击连接后进入OPC Client 进行数据配置
在OPC Item Settings中的Item项的配置可以通过点击Browse Server按钮进行添加和修改,在添加和修改工作进行前,必须先取消画面上的Enable选项。
点击确定后,完成了一个Item的配置,然后根据需要可以配置其它所有需要和ifix2.6交换数据的Item项。 完成所有OPC配置后,在Ifix2.6的实时数据库中进行配置,完成Opto22 Ultimate I/O到Ifix2.6数据库的整个数据链路配置。 在整个OPC配置过程中,用户只需要通过鼠标点击就能完成所有的配置工作,在图形界面的帮助下,用户可以无须了解OPC Item的烦琐定义规范,能极大的提高配置的效率和准确性。

网友A(2015-09-24):
十多年前发的文章,本想留作资料,怎么其中的图片都没有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