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请教,急!

楼主(2003-09-01):
B&R: 我需要搭建一套基于CAN总线的分布式控制系统,控制对象是气动阀,需要选型,是否有支持CAN的运动控制卡,请教内行。多谢!

楼主:
建议如下配置: PP200+IF787+SOFTCNC+N*伺服系统(驱动器+电机), 1.PP200是一个智能终端: 1.1 可以使用嵌入式组态软件+6种语言(包括C语言)逻辑编程,这样画面,逻辑和CNC都满足; 1.2 另外该终端含一个RS232+ETHERNET+2*USB; 2.SOFTCNC可以完成: 4组,每组3轴,共产12轴G代码同时插补. 3.IF787含1个CAN+1个ETHERNET POWER LINK: 3.1 伺服系统可以用CAN或ETHERNET POWERLINK(更快); 3.2 I/O使用CAN远程扩展,最远1Km; 4.SERVO系统: 最大64KW,速度6000RPM. 具体如何配可以和我们销售部联系:021-64326000-100

楼主:
再补充一点: PP200可以配5.7~15inch,都是液晶屏的.

楼主:
对不起,忘记你要求的是伺服阀,如果速度要求不高,在CAN扩展上用模拟量控制,加RAMPOSITION软件配合.

楼主:
要求实时性好,能行吗? 如果搭建一个基于CAN的分布式系统,被控对象是气动阀,又应如何配置?

楼主:
请联系021-64326000,销售部,详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