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网监控系统用什么类型数字电台最经济?

楼主(2003-09-01):
请教:在热网监控系统中,使用使用什么级别或技术指标的无线数字电台最合算?并且请推荐国内外电台品牌及型号,详述优缺点。我的联系方式为yxw93@yahoo.com.cn 谢谢回复。

网友A:
如果距离金的话,可以用无线数传模块,如果对实时性要求不高,数据量又不大,可以用GSM短消息方式。

网友B(2004-06-28):
资料参考

网友C:
你可以去我们公司网站查询 保你满意 www.bjdatalin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