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M7-300PLC FLASH内存卡如何复制

楼主(2003-09-01):
我公司有几台设备是采用M7系列的PLC,所有PLC均采用FLASH MEMERY CARD,型号为名FLASH MEMORY CARD 5V MC 952 16MB)数据容量约10M.其中有一台机器无法启动,我将一台好的机器的内存卡插到坏的机器上,坏的机器正常启动.当然好的机器无法启动.也就是说当没有内存卡时,机器是无法启动的.我将好的内存卡插到PG720编程器上,将文件复制到电脑硬盘上,取出内存卡,插入一张空的内存卡,我却不知道如何将硬盘上的数据复制到内存卡上.请问将如何复制. PLC的硬件配置为:1、CPU388-4/DOS FOR M7-300 (6ES7386-4BN00-0AC1) 2、FLASH MEMORY CARD 5V MC 952 16MB 3、CARD EXM378-2 PER M7-300(6ES7378-2AB00-0AC0) 4、CARD EXM378-3 PER M7-300(6ES378-2AC00-0AC0) 5、INTERFACE MODULE LF961-DIO(6ES7961-1AA00-0AC0) 6、INTERFACE MODULEIF962-COM RS-232(6ES7962-3AA00-OACO) 7、ANALOGIC CARD SM 331(6ES7331-7KF02-0AB0) 8、INTERFACE MODULE IF962-VGA(6ES7962-1BA01-0AC0) 9、INTERFACE MODULE CP1401(6GK1140-1NA00) 10、CARD IF962-LPT(CENTR) (6ES7962-4AA00-0AC0)

网友A(2006-04-25):
目前还不能解决,得要西门子的编程软件。m7和s7是不同的。目前中国不提供m7的技术支持。所以只有找原设备厂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