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下载到PLC的问题 帮看看

楼主(2003-09-01):
环境:STEP7 V5.2 WINDOWS XP S7-300 CPU315-2DP(315-2AG10-0AB0) 问题:连接上载均未发现问题,现在HW CONFIG上载时出现问题 13:4589 帮助中的描述如下: Description of Error: No or only part of the system data was transferred to the module. To Correct or Avoid Error: 1. Determine the cause of the error using the module抯 diagnostic buffer, and correct the error. 2. Recompile the system data. 3. Repeat the download. 怎么办? 1. Determine the cause of the error using the module抯 diagnostic buffer, and correct the error. 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A:
好象是你的模块组态不对,你先删掉模块下载,然后一个一个上,用排除法看是哪个模块有问题吧。

楼主:
TO 一大幅度: 首先谢谢你回答 忘了说了 我已经将所有模块去下,只有电源模块和CPU模块. 我很急

楼主:
对不起,说错了 是在用HW CONFIG下载硬件组态时出现问题 13:4589 ......

网友B:
存储并诊断时有错误吗?

网友A:
你的cpu的型号和版本号和实际的硬件对吗?既然upload功能可以,那么硬件连接是没有问题罗,看看在线诊断里面有什么内容.不行的话,用step7v5.1试一下吧。

网友C: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我用的是S7 300 (CPU 315-2DP)作为DP master,一个总线编码器作为DP    slave,我在OB1中没有编程,当硬件组态完后,再HW config窗口中,选择PLC-->DownLoad to Module,BUSF 灯亮,显示出错。如果组态时,只有CPU和电源,可以下载,无错.对此我已经忙了好几天了,谁能帮帮我,谢谢。

楼主:
to five008: save and compile 时没有错误 to 一大幅度: CPU版本号2.0,实际硬件应该是对应的,在STEP 7 V5.2中只能找到一个315-2AG10-0AB0,没有版本号, STEP 7 V5.1中没有315-2AG10-0AB0。

楼主:
Download (33:279) The block/op. sys. update is too large. To correct or avoid errors: Use a Memory Card/MMC with higher storage capacity for this application, provided the technical data of the CPU allows this. 需要另外加MMC? Download (13:4718) Cannot load SDB 4. Download (13:4589) The system data cannot be loaded to module CPU 315-2 DP - (R0/S2) of station SIMATIC 300(2). Look under details or try to determine the cause for the problem using the diagnostic buffer of the module. To Correct or Avoid Error: 1. Determine the cause of the error using the module抯 diagnostic buffer, and correct the error. 2. Recompile the system data. 3. Repeat the download. 我看了diagnostic buffer 里面有100条 Diagnostic buffer of module CPU 315-2 DP Order No./ Description Component Version 6ES7 315-2AG10-0AB0 Hardware 1 - - - Firmware V 2.0.0 Rack: 0 Slot: 2 Event 1 of 100: Event ID 16# 430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E OB: 16# 2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09:06:18:909 pm 01/04/94 Event 2 of 100: Event ID 16# 4546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546 OB: 16# 32 PK: 16# FF DatID 1/ 2: 16# C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8FFE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6:17:613 pm 01/04/94 Event 3 of 100: Event ID 16# 430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0 OB: 16# F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09:06:17:613 pm 01/04/94 Event 4 of 100: Event ID 16# 6522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6522 OB: 16# 0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6:17:613 pm 01/04/94 Event 5 of 100: Event ID 16# 458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580 OB: 16# 04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2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5:19:537 pm 01/04/94 Event 6 of 100: Event ID 16# 494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94E OB: 16# 4F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5:19:519 pm 01/04/94 Event 7 of 100: Event ID 16# 5962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5962 OB: 16# 04 PK: 16# FF DatID 1/ 2: 16# 7B C1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5 0000 000F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05:233 pm 01/04/94 Event 8 of 100: Event ID 16# 4959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959 OB: 16# 44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2:04:232 pm 01/04/94 Event 9 of 100: Event ID 16# 4357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57 OB: 16# 44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09:00:59:013 pm 01/04/94 Event 10 of 100: Event ID 16# 430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E OB: 16# 2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09:00:55:613 pm 01/04/94 Event 11 of 100: Event ID 16# 4546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546 OB: 16# 32 PK: 16# FF DatID 1/ 2: 16# C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8FFE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0:54:317 pm 01/04/94 Event 12 of 100: Event ID 16# 430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0 OB: 16# F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09:00:54:317 pm 01/04/94 Event 13 of 100: Event ID 16# 6522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6522 OB: 16# 0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00:54:317 pm 01/04/94 Event 14 of 100: Event ID 16# 458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580 OB: 16# 04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2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15:33:341 am 01/04/94 Event 15 of 100: Event ID 16# 494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94E OB: 16# 4F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15:33:323 am 01/04/94 Event 16 of 100: Event ID 16# 5962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5962 OB: 16# 04 PK: 16# FF DatID 1/ 2: 16# 7B C1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5 0000 000F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26:30:995 am 01/04/94 Event 17 of 100: Event ID 16# 4959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959 OB: 16# 44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26:30:029 am 01/04/94 Event 18 of 100: Event ID 16# 4357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57 OB: 16# 44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12:25:24:887 am 01/04/94 Event 19 of 100: Event ID 16# 430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E OB: 16# 2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12:25:21:487 am 01/04/94 Event 20 of 100: Event ID 16# 4546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546 OB: 16# 32 PK: 16# FF DatID 1/ 2: 16# C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8FFE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25:20:191 am 01/04/94 Event 21 of 100: Event ID 16# 430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0 OB: 16# F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12:25:20:191 am 01/04/94 Event 22 of 100: Event ID 16# 6522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6522 OB: 16# 0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25:20:191 am 01/04/94 Event 23 of 100: Event ID 16# 458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580 OB: 16# 04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2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24:28:215 am 01/04/94 Event 24 of 100: Event ID 16# 494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94E OB: 16# 4F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24:28:197 am 01/04/94 Event 25 of 100: Event ID 16# 430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E OB: 16# 2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12:05:02:268 am 01/04/94 Event 26 of 100: Event ID 16# 4546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546 OB: 16# 32 PK: 16# FF DatID 1/ 2: 16# C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8FFE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5:00:973 am 01/04/94 Event 27 of 100: Event ID 16# 430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0 OB: 16# F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12:05:00:973 am 01/04/94 Event 28 of 100: Event ID 16# 6522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6522 OB: 16# 0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5:00:972 am 01/04/94 Event 29 of 100: Event ID 16# 458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580 OB: 16# 04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2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4:32:997 am 01/04/94 Event 30 of 100: Event ID 16# 494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94E OB: 16# 4F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4:32:979 am 01/04/94 Event 31 of 100: Event ID 16# 430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E OB: 16# 2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12:03:13:071 am 01/04/94 Event 32 of 100: Event ID 16# 4546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546 OB: 16# 32 PK: 16# FF DatID 1/ 2: 16# C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8FFE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3:11:775 am 01/04/94 Event 33 of 100: Event ID 16# 430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0 OB: 16# F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12:03:11:775 am 01/04/94 Event 34 of 100: Event ID 16# 6522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6522 OB: 16# 0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3:11:774 am 01/04/94 Event 35 of 100: Event ID 16# 458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580 OB: 16# 04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2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2:40:799 am 01/04/94 Event 36 of 100: Event ID 16# 494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94E OB: 16# 4F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2:40:781 am 01/04/94 Event 37 of 100: Event ID 16# 4301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1 OB: 16# 46 PK: 16# FF DatID 1/ 2: 16# 72 C7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813 7713 Incoming event 10:53:07:795 pm 01/03/94 Event 38 of 100: Event ID 16# 4959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959 OB: 16# 44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41:51:340 pm 01/03/94 Event 39 of 100: Event ID 16# 5962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5962 OB: 16# 04 PK: 16# FF DatID 1/ 2: 16# 7B C1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67 000B FF0C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41:03:685 pm 01/03/94 Event 40 of 100: Event ID 16# 4357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57 OB: 16# 44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09:40:46:172 pm 01/03/94 Event 41 of 100: Event ID 16# 5962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5962 OB: 16# 04 PK: 16# FF DatID 1/ 2: 16# 7B C1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5 0000 000F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36:59:374 pm 01/03/94 Event 42 of 100: Event ID 16# 4959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959 OB: 16# 44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36:58:405 pm 01/03/94 Event 43 of 100: Event ID 16# 4357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57 OB: 16# 44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09:35:53:263 pm 01/03/94 Event 44 of 100: Event ID 16# 430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E OB: 16# 2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09:35:49:862 pm 01/03/94 Event 45 of 100: Event ID 16# 4546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546 OB: 16# 32 PK: 16# FF DatID 1/ 2: 16# C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8FFE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35:48:566 pm 01/03/94 Event 46 of 100: Event ID 16# 430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0 OB: 16# F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09:35:48:566 pm 01/03/94 Event 47 of 100: Event ID 16# 6522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6522 OB: 16# 0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35:48:566 pm 01/03/94 Event 48 of 100: Event ID 16# 458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580 OB: 16# 04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2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32:54:591 pm 01/03/94 Event 49 of 100: Event ID 16# 494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94E OB: 16# 4F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F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32:54:574 pm 01/03/94 Event 50 of 100: Event ID 16# 49A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9A0 OB: 16# 64 PK: 16# FF DatID 1/ 2: 16# 7B C1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5 0000 000F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32:05:812 pm 01/03/94 Event 51 of 100: Event ID 16# 4301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1 OB: 16# 46 PK: 16# FF DatID 1/ 2: 16# 72 C7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813 1713 Incoming event 09:32:05:658 pm 01/03/94 Event 52 of 100: Event ID 16# 49A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9A0 OB: 16# 64 PK: 16# FF DatID 1/ 2: 16# 7B C1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5 0000 000F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9:32:01:903 pm 01/03/94 Event 53 of 100: Event ID 16# 4301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1 OB: 16# 46 PK: 16# FF DatID 1/ 2: 16# 72 C7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813 1713 Incoming event 09:32:01:736 pm 01/03/94 Event 54 of 100: Event ID 16# 49A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9A0 OB: 16# 64 PK: 16# FF DatID 1/ 2: 16# 7B C1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5 0000 000F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8:42:35:881 pm 01/03/94 Event 55 of 100: Event ID 16# 4301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1 OB: 16# 46 PK: 16# FF DatID 1/ 2: 16# 72 C7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813 1713 Incoming event 08:42:35:728 pm 01/03/94 Event 56 of 100: Event ID 16# 49A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9A0 OB: 16# 64 PK: 16# FF DatID 1/ 2: 16# 7B C1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5 0000 000F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8:42:34:172 pm 01/03/94 Event 57 of 100: Event ID 16# 4301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1 OB: 16# 46 PK: 16# FF DatID 1/ 2: 16# 72 C7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813 1713 Incoming event 08:42:34:018 pm 01/03/94 Event 58 of 100: Event ID 16# 49A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9A0 OB: 16# 64 PK: 16# FF DatID 1/ 2: 16# 7B C1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5 0000 000F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8:42:32:536 pm 01/03/94 Event 59 of 100: Event ID 16# 4301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1 OB: 16# 46 PK: 16# FF DatID 1/ 2: 16# 72 C7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813 1713 Incoming event 08:42:32:388 pm 01/03/94 Event 60 of 100: Event ID 16# 49A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9A0 OB: 16# 64 PK: 16# FF DatID 1/ 2: 16# 7B C1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5 0000 000F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8:42:30:119 pm 01/03/94 Event 61 of 100: Event ID 16# 4301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1 OB: 16# 46 PK: 16# FF DatID 1/ 2: 16# 72 C7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813 7713 Incoming event 08:42:29:956 pm 01/03/94 Event 62 of 100: Event ID 16# 5962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5962 OB: 16# 04 PK: 16# FF DatID 1/ 2: 16# 7B C1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5 0000 000F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8:09:46:527 pm 01/03/94 Event 63 of 100: Event ID 16# 4959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959 OB: 16# 44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8:09:45:558 pm 01/03/94 Event 64 of 100: Event ID 16# 4357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57 OB: 16# 44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08:08:40:416 pm 01/03/94 Event 65 of 100: Event ID 16# 430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E OB: 16# 2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08:08:37:015 pm 01/03/94 Event 66 of 100: Event ID 16# 4546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546 OB: 16# 32 PK: 16# FF DatID 1/ 2: 16# C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8FFE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8:08:35:719 pm 01/03/94 Event 67 of 100: Event ID 16# 430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0 OB: 16# F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08:08:35:719 pm 01/03/94 Event 68 of 100: Event ID 16# 6522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6522 OB: 16# 0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8:08:35:719 pm 01/03/94 Event 69 of 100: Event ID 16# 458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580 OB: 16# 04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2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8:07:40:744 pm 01/03/94 Event 70 of 100: Event ID 16# 494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94E OB: 16# 4F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8:07:40:727 pm 01/03/94 Event 71 of 100: Event ID 16# 430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E OB: 16# 2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05:22:55:318 pm 01/03/94 Event 72 of 100: Event ID 16# 4546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546 OB: 16# 32 PK: 16# FF DatID 1/ 2: 16# C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8FFE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5:22:54:022 pm 01/03/94 Event 73 of 100: Event ID 16# 430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0 OB: 16# F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05:22:54:022 pm 01/03/94 Event 74 of 100: Event ID 16# 6522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6522 OB: 16# 0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5:22:54:022 pm 01/03/94 Event 75 of 100: Event ID 16# 458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580 OB: 16# 04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2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5:07:43:946 pm 01/03/94 Event 76 of 100: Event ID 16# 494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94E OB: 16# 4F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5:07:43:929 pm 01/03/94 Event 77 of 100: Event ID 16# 430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E OB: 16# 2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04:53:06:960 pm 01/03/94 Event 78 of 100: Event ID 16# 4308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8 OB: 16# 42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04:53:06:153 pm 01/03/94 Event 79 of 100: Event ID 16# 430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E OB: 16# 2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04:52:16:275 pm 01/03/94 Event 80 of 100: Event ID 16# 4546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546 OB: 16# 32 PK: 16# FF DatID 1/ 2: 16# C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8FFE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4:52:14:979 pm 01/03/94 Event 81 of 100: Event ID 16# 430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0 OB: 16# F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04:52:14:979 pm 01/03/94 Event 82 of 100: Event ID 16# 6522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6522 OB: 16# 0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4:52:14:979 pm 01/03/94 Event 83 of 100: Event ID 16# 458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580 OB: 16# 04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2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4:43:40:904 pm 01/03/94 Event 84 of 100: Event ID 16# 494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94E OB: 16# 4F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4:43:40:886 pm 01/03/94 Event 85 of 100: Event ID 16# 430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E OB: 16# 2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04:35:15:061 pm 01/03/94 Event 86 of 100: Event ID 16# 4546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546 OB: 16# 32 PK: 16# FF DatID 1/ 2: 16# C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8FFE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4:35:13:765 pm 01/03/94 Event 87 of 100: Event ID 16# 430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0 OB: 16# F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04:35:13:765 pm 01/03/94 Event 88 of 100: Event ID 16# 6522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6522 OB: 16# 0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4:35:13:765 pm 01/03/94 Event 89 of 100: Event ID 16# 458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580 OB: 16# 04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2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2:03:45:689 am 01/03/94 Event 90 of 100: Event ID 16# 494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94E OB: 16# 4F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2:03:45:672 am 01/03/94 Event 91 of 100: Event ID 16# 4303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3 OB: 16# 84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10:25:44:124 pm 01/02/94 Event 92 of 100: Event ID 16# 4302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2 OB: 16# 68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C7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813 7713 Incoming event 10:25:31:793 pm 01/02/94 Event 93 of 100: Event ID 16# 1381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1381 OB: 16# 64 PK: 16# FE DatID 1/ 2: 16# 72 C7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813 7713 Incoming event 10:25:31:792 pm 01/02/94 Event 94 of 100: Event ID 16# 4301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1 OB: 16# 46 PK: 16# FF DatID 1/ 2: 16# 72 C7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813 7713 Incoming event 10:25:31:520 pm 01/02/94 Event 95 of 100: Event ID 16# 430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E OB: 16# 2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10:05:15:570 pm 01/02/94 Event 96 of 100: Event ID 16# 4546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546 OB: 16# 32 PK: 16# FF DatID 1/ 2: 16# C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8FFE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05:14:274 pm 01/02/94 Event 97 of 100: Event ID 16# 430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300 OB: 16# F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coming event 10:05:14:274 pm 01/02/94 Event 98 of 100: Event ID 16# 6522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6522 OB: 16# 03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05:14:274 pm 01/02/94 Event 99 of 100: Event ID 16# 4580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580 OB: 16# 04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0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2 0000 0000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01:25:200 pm 01/02/94 Event 100 of 100: Event ID 16# 494E No entry in text database. Hexadecimal values will be displayed. Event ID: 16# 494E OB: 16# 4F PK: 16# FF DatID 1/ 2: 16# 00 C0 Additional info1 / 2 / 3: 16# 0000 0000 000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01:25:182 pm 01/02/94

网友A:
晕倒。有没有试过先upload把硬件配置搞上来,再把download下去

楼主:
upload上来的东西不全,不完整。 download无论如何都下不去。我现在怀疑一块MMC是必须的了

网友D:
我想应该是你的硬件组态不正确,编译也能不过,因为是315 2DP,可以从网络方面考虑一下,如PROFIBUS网络配置等

网友B:
你的硬件里还用什么模块?

网友A:
to five008: 先谢谢你 sm331 fm350-2 sm332 sm321

楼主:
对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只是需要一块MMC,希望大家知道.同时谢谢大家.

网友E:
确实需要一块MMC卡。 同时如果你STEP7V5.1的版本是SP3就没有你所说的新型号的CPU. 你要升级到SP6就可以了。

网友F(2004-08-17):
我看了一下,可能是你的模块组态不对,还有你的程序有问题,西门子的PLC要求对一些特殊的功能块必须写的正确

网友G:
真晕,西门子新型号的315是必须要存储卡的!

网友H:
新版本的315带mmc的话,必须插入mmc卡,另外也省掉了以前的电池,cpu的体积小了一半。

网友I(2006-11-01):
依照我自己的经历,新型号的315必须要带闪存的,也就是MFC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