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3-09-01):
我刚接到一台7.5KW 的施耐德变频器,经测量输出模块(PM50RVA120-2)的U、V短路,我是第一次修变频器,不知该如何处理!请各位高手指教!我这里先谢了!有上述模块的朋友请和我联邦 ,我是郑州的,E-mail:yzhlj12@163.C0M

网友A:
换模块时别忘涂散热硅脂!!更不能涂成麦乳胶(有的新手是这样做)!!

网友B:
如果没修过变频器,最好不要自已动手,拿到附近维修处搞一搞,学点经验再说吧

楼主:
我刚查了一下,模块PM50RVA120集成了驱动和IGBT,这样是否有其它故障的可能性就较小? 不知变频器能否去掉输出模块后通电测量? 谢谢各位!!!

网友A:
一般不会伤及其它元件!模块拿掉是开不了机的,因为这变频器有输出反馈电路!!

网友C:
驱动如果没有修好装上模块机器还是不能开的,还有可能影响新模块. 要小心.

楼主:
我怎么能保证更换模块后再次烧掉呢?

楼主:
该模块的驱动和输出好象是一体的。

楼主:
各位老师:能否讲一下变频器维修的一般步骤? 我是做单片机开发的(用在线性稳压电源和电能临测方面),如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一定效劳!!! 多谢多谢!!!

网友C:
如果失一体的,哪电源正常吗?CPU板下来的信号正常吗?包括其幅度. 要想试机,可把反馈信号开路或短路,视情而定,胆签连条一定要对.

网友A:
没看到我的《维修经验系列》吗??用假负载就不会烧模块!!!

网友D:
你如果不想找别人修的话,换上新的模块后就试机吧,你又没有相关经验,只能这样了,第一次就是要胆大一点嘛,我以前都是这样做的,不过运气比较好,还没有人为的烧坏过一块模块,祝你好运!

网友E:
烟台飞龙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PLC,软启动器等 电话:0535-2962760 EMAIL:inverterplc@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