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节电原理

楼主(2003-09-01):
请教变频器如何节电及其如何得以实现????

网友A:
变频器只有用于风机泵类负载时才谈得上节能,因为这类负载p与n3成正比,所以减小n,p会成立方减少,用变频器可调速,从而使p立方减少,节能.传统的是用挡板阀门等调节水或气,而不是挑速.

网友B:
难道用在一般的电机传动上就不节能了吗?塑料挤出或吹膜机械一般是线性负载,既电机的输出功率与转速是成正比关系,当4级电机运行在750转即25HZ左右时,你算过节能率了吗?兄弟

网友C:
变频器肯定可以节电,例如恒压供水:工频时是50HZ在运转,变频时减少了无功损耗。

网友D:
各位,师傅啊。救命啊。 可以告诉我具体在节能上的应用吗?有公式可以算吗? 教我哦,拜托。因为我的理论知识非常的浅薄(初中生) 我的邮箱是 :dqq801@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