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维修请教

楼主(2003-09-01):
我处有一台 台达s系列220v变频器-上电显示cf3.1 不知那有问题请教大家 谢谢

网友A(2003-01-11):
主板与驱动板接触不良,我曾修过数台!

楼主:
我检查过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B:
参数不能设定可能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C:
主板无问题,强制复位。

楼主:
我检查参数不能设 不能复位

网友D(2003-02-12):
可送台达维修部修理,台达在国内很多地方都有维修点

网友E(2003-08-28):
真怪!最近流行讨论过期帖子

网友F:
CF3.1是溫度過高的一個異常代碼: 1,真的是溫度過高引起的嗎,先確認排除溫升問題. 2,風扇運轉正常嗎,看看. 3,熱敏電阻是好的嗎 4,看看TH(溫度檢測電路)有沒問題. 5,還有,貓頭鷹大哥說的對別被SPS與控制板的端子接觸不良所騙了.控制板應該沒甚麼問題. 有其他幫助請MAIL:XIAOHAN.ZHANG@DELTADG.COM.CN

网友G:
烟台飞龙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PLC,软启动器等 电话:0535-2962760 EMAIL:inverterplc@sina.com

网友H(2004-11-25):
胡扯.动动手好么,delta repair 教条主义。s系列有风扇么?

网友I:
同意delta repair的建議 cf3.1是溫度過高的異常代碼,是一上電cpu檢測到OH就會顯示cf3.1 S系列就是有風扇啦,沒有全部都有就是了 SxxA,SxxB的2HP以上才有fan,SxxD,SxxE的0.5HP以上就有fan了啦 好像真的過期了,沒注意到,就當經驗交流囉...

网友J:
电流传感器有问题,电话13676747248

网友K(2005-12-22):
SPS/B坏了,具体还要检查发现!021-62659015

网友L(2006-12-13):
霍尔元件故障。

网友M:
具体要检查,一步一步排除
很难直观的说只坏了什么!

网友N:
我也遇见一台达报CF3的问题.上电报CF3,断开霍尔后就能正常运行.但是一带霍尔就报警,,更换霍尔后,运行带电机有抖动..请大家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