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电气(I/P)转换器的适用场合?

楼主(2003-09-01):
请教各位大虾们,请问电气(I/P)转换器主要适用于什么场合,能否详细介绍一下,谢谢了!

网友A(2009-01-07):
呵呵,现在很多场合都取消了,其主要功能是把控制室的电信号(I)转换为气压(P)信号以控制终端元件(通常为调节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