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设置三菱变频器X14端子接通

楼主(2003-09-01):
请教:如何设置三菱变频器参数Pr?=14时,端子X14接通,使PID功能控制有效。谢谢!

网友A(2005-12-18):
请教三菱变频器PID功能应用,谢谢

网友B:
set pr183=14, then RT-->X14

网友C(2006-04-10):
端子安排功能,选择你没有用到的外部端子,譬如pr.180=14,那么RL就对应为X14.楼上所说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