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恒温哭上用变频是否节能

楼主(2003-09-01):
本地区恒温库多多,试问楼上的朋友,能否论证一下,用变频器能不能真的节能?

网友A:
只在改善运行状态方面可能可节一点能!!但变频器并不便宜,还要保养维修,要考虑清楚!!

网友B:
用变频器做恒温是可以节能,但是一定要注意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因为温度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如果PI没有调好或者位置不好就可能产生震荡。变频器无法稳定运行。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