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2n编程口通讯

楼主(2003-09-01):
用fx2n-232-bd,采用相同的协议即可通讯成功,但如何用编程口通讯? 通讯协议是设好啦,9600,偶,7数,1停,但怎样在上位机编写软件控制读写的 寄存器?我看过相关的文章,但还是弄不得,请指教!

网友A:
寄存器地址是有一定算法的,还要保证你校验和的正确.同时你的PLC程序里也要有相关的寄存器,一般用Mov命令传送D寄存器. 有问题请联系我:zhouqingfei@yahoo.com.cn QQ:39161700

楼主:
谢谢!对于地址对应已经基本弄清楚了,但是用delphi写的程序,怎么向下传,譬如:STX010F604ETX74,读取d123 d124的值。

网友A:
Delphi中不带通讯控件,但是你可以调用Win32API和DLL,常用的方法还是使用第三方的控件,如SPCOM,TCOM等.通讯的方式是传送字符串(ASCII码),如果格式正确,经过延时后你就可以取得返回的数据了。当然你还要通过一定的算法得到你要的结果。